七彩虹主板,915芯片.775CPU

楼主(2010-12-31):
接上电源,诊断卡的-12V.+12V.5V都亮,CLK常亮.RST闪下就灭!跑乱码
上了假负载,核心电压才0.03左右,电感线圈1.3左右······

咋回事····

网友:
查看是不是NB的电压不对!

网友:
内存有供电吗?压压蓝桥式式

网友:
跑乱码,刷BIOS试试。
电感都有电压了,VCORE已经有了吧,是测的时候没测好吧?
清COMS,刷BIOS。

网友:
赶紧 换南桥

网友:
南桥3.3电压器来没

网友:
上块坏的U试试,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又进行了测量....假负载核心电压1.1,电感,场馆都是.
上了个CPU量了哈,电感,又0.几了````

假负载RST闪下就灭,真CPU却常亮`````

网友:
你看你上的cpu,该主板是否支持

网友:
上好的U良CPU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