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 250PAF问题

楼主(2010-12-31):
  此电源拆开后,整流桥堆烧,保险烧,主电源对管全烧,并且烧成分离状;但此时绿线有4.6V电压,紫线有5V电压。
  把烧坏的元件换新后,量一下220V端电阻0.8M欧,应该没问题,通电触发没反应。
把后级三个三极管焊下来测试无问题。
  此电源是DM311+3528。

  正好手上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好的,测了一下3528脚的正常电压如下:

通电未触发前:
1、5V;2、0.13V;3、1.22V;4、5、0V;6、4.76V;7、1.29V;8、0V;9、1.29V;10、0V;
20、2.17V;19、2.17V;18、4V;17、16、15、14、13、0V;12、3.57V;11、0V。

触发后:(2、3、4、9等脚触碰时发出吱吱声)
1、5V;2、2.72V;3、1.35V;4、1.25V;5、5V;6、0.41V、7、1.57V;8、1.53V;9、3.2V;
10、5V;20、1.86V;19、1.86V;18、0.18V;17、0V;16、0.4V;15、14、13、0V;12、3.57V;11、0V。

2、3、4、9等脚触碰时发出吱吱声,这个是为什么?
坏的电源用表笔触碰这几个脚没有声音。

另外,坏的那个我测19、20脚未触发前电压也是2.17V,短绿线后,为1.32V,请问这是哪儿的问题?

求此电源电路图

网友:
没看懂LZ修的是什么?难到是服务器的电源??

网友A:
3852有问题,只有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52有问题,只有更换。

3528能用其他什么芯片代换吗?我刚上网搜了下,要20元/个。这电源修好了能卖个30吧。

网友B:
要是学习的话就不需管价钱,要是赚钱的话就没必要修了,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学习的话就不需管价钱,要是赚钱的话就没必要修了,拆件

我把3528拆下来换到那个好的电源上试了,能用。这下不知该怎么修了?

网友:
另外,好的那个电源的主电源的Q1管,上电未触发前,B,80V;C,320V;E,80V;触发后,B,150V;C,320V;E,150V;Q2管未触发前,B,0V;C,100V;E,0V;触发后,B、E还是0V;C为150V;
  坏的电源,Q1管,上电未短接绿线时,B,150V;C,320V;150;短接绿线后,B,320V;C,320V;E,320V;Q2管,上电未短接绿线时,B、E为0V;C为150V;短接绿线后,B、E还是0V;C为320V。
  请问这得检查哪里?

网友:
烧保险,要认真检测前面的XY电容还有把所有开头管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更换小板上的两个c945(或c1815)。更换后还是不行再用万用表测试一次Q1、Q2,要用2v挡测BE极电压,就是一个探针在B极,一个在E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更换小板上的两个c945(或c1815)。更换后还是不行再用万用表测试一次Q1、Q2,要用2v挡测 ...

这电源没有小板。

网友:
没有小板,就从中间的那个变压器引线找两个c945.

网友:
找到驱动管换了试试 一般型号是945的 2个

网友:
我虽然不会,但我看2009家电维修合订本应该是有HP电源的原理与维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