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开机绿屏

楼主(2010-12-31):
天逸F41A开机绿屏,进系统是花屏,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花屏 肯定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先看下外接!!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就是内屏是花的

网友:
显卡 显卡 做显卡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 看看是不是屏线引起的!关键你外接正常@

网友:
绿屏是四对信号线中的某一根或两根没有信号引起的。
屏线断了是一种可能;
主板上屏接口坏是另一种可能:
还有就是显卡坏了。

先测试主板接口上针脚的对地阻值,一般能查出问题点。

网友:
先看外接,这种现象一般显卡问题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这款机器显卡问题多哦,

网友:
9 楼说的很详细,按顺序操作就OK

网友:
你这个像屏线问题 我才碰到一个红屏 屏线接口被堵了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吧!

网友:
先试 外接  故障依旧的话 就 看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