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楼主(2010-12-31):
LG EB772G-EA显示器有时通电,一切正常;有时电源灯不亮,把电源线插拨几次之后又通电了,开始以为是线路虚焊,补好焊之后,现象还是一样,请教各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种软故障通常表现为电容漏电,二极管软击穿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电路可能虚焊

网友:
我把线路肉线能观察到的虚焊点都补焊了,还是一样……不过在不通电时测试MCU 5伏供电只有4.28伏是不是这个电压的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有开焊,,再接着找,,

网友:
肯定是虚焊,接着找下吧

网友:
主芯片供电低,不工作.好好查一下5伏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给MCU芯片5V供电滤波电容(1000UF,16v)漏电,导致MCU芯片供电电压过低,换过电容之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