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掉电有重启怎么修

楼主(2010-12-31):
     东芝A200intel965独显的板,不上cpu按开机键可以测得cpu主供电1.5v,上了cpu后一触发就掉电,等3秒然后重启在掉在重启再掉,一直这样,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帮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过。 有些内存不过 就这样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还不行的就看 CPU 供电吧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1.先排除CPU问题---------换个CPU 试试   还不行的就看
2.查CPU供电

网友:
NEC大电容? 是不是3208的CPU供电芯片?

网友:
多数是CPU供电问题  要不就是没发出PWRGD信号  看一下

网友:
我的思路是:不上CPU不掉电,是因为信号停在CPU不动了,反过来上CPU就掉电,那肯定是信号跑到某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所以首先要看信号是跑到什么 地方了,看电流跳变几次和大小,找到之后测它的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或者是不是有短路或断线或虚焊。

网友:
1.5V我觉得有点高!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oe128的大电容,3208的供电芯片,都说那个大电容是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有没有加6个330电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6个,那有那么多地方加啊

网友:
CPU座子也可能虚焊了   你看看CPU供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好象这个是通病

网友:
如果你喜欢的话加8个都可以的。
把NEC大电容拆了,中间是地线,用刀片刮开。
非常之好焊接。
至少可以焊6个,CPU座子旁边还可以焊2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焊的,你先把大电容取了。

网友:
NEC 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个大电容的问题,我换个新的大电容就好了,我很纳闷,为什么我量这个电容没什么问题但是不上cpu也量不到cpu主供电,相当无语

网友:
很有可能是大电容问题,先改了

网友:
大电容是通病

网友:
    呵呵呵     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