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Z99F不显示

楼主(2010-12-31):
华硕故障:开机有(显示华硕的)声音但不见图像,电流最后下到0.96.以前维修华硕类似的故障都是修显卡或者(独显板卡)加焊显卡槽 一般都可以解决。但现在 Z99F的集成显卡945GM的 故障有是不显但有声音,听客户说有时显示的时候自动关机,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休眠开关或者显卡虚焊,去点休眠开关,加焊甚至更换显卡都解决不了问题。 BIOS 也加焊了还不行,次故障现象有可能 跟CPU座有关联吗?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有点肤浅 你不需要转正了

网友:
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有声音没有显示的,外接也没有反应。遇到好多类似问题解决不了。如果楼上说肤浅,能否给我指导一下?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引起的呢?是否有一组信号从显卡出来的或者什么信号给显卡触发才能显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