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铅和无铅的区别欢迎大家来讨论

楼主(2010-12-31):
   大家都知道BGA分有铅和无铅,焊接温度是不一样的,但操作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无铅焊接下风口比上风口温度要高些,而有铅焊接下风口比上风口温度要低些,谁能详细的说一下有铅和无铅的区别!

网友:
留位,看大大们解释.

网友:
有铅的熔点低,大概在200度就化成水了,无铅的熔点高得多,具体多少我也说不上来,没做过BGA,期待更好的答案~!

网友:
区别就是熔点,还有环保部环保!

上下温度差 都是各位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

无铅的熔点高,如果还是上比下高的话 那么芯片承受的温度会把芯片挂掉 !浅见~!

网友:
有鉛63/37的熔點為183度,無鉛305的熔點為217度,用在產品上本質沒有區別,唯一的區別就是無鉛符合歐盟的ROHS標準,有鉛一般都為國產小型工廠在使用,不排除中東國家,如果站在環保角度,無鉛的是首選,但是要是比焊接的可靠性的話,還是有鉛的要好很多(只是針對於小型工廠,設備不行)。

网友:
这个世界真的不得了,开动车的都搞维修了,我们还能活不~

这个上下温度差异,应该是前辈总结出来的

网友:
下加热主要是为了防止热变形的。上部局部加热

网友:
如果只是上部加热,那么因为只是局部加热,热胀冷缩主板就会变形,下部也加热,而且加热面积大,温度高这样就会减小因为上部加热而导致的热变形。至于有铅和无铅是因为锡球中的铅含量不同,所以熔点也就不同,我现在做BGA用土炮,一般有钱温度在220左右保持30秒  无铅在240度保持30秒都可以

网友(点评):
无铅的实际彻底融化温度就要接近220了,220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
无铅的真烦人

网友:
我一般有铅温度 控制在230   无铅的 在250 或260左右  这个一般看能否推动芯片 有些时候可能停顿的时间不叫长一点   有过几次板子鼓泡和变形的次数  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技术还是有待观望啊     我没有用过土炮 我也不清楚 到底是土炮成功率 比较高 还是BGA焊台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小时候把我爸刚买的牡丹晶体管收音机拆了的,差点挨顿揍,后来又学修电视机,从黑白到彩电,最近两年又喜欢研究电脑维修,但都是业余,并不专业,希望多和师傅们交流,谁让咱们喜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觉得做BGA还是用BGA焊台成功率比较高,但我只是业余时间搞,BGA焊台太贵了,有时间做一个土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说的很专业,我明白了,BGA关键在于温度的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掌握好温度是关键

网友:
温度是最难控制的,无铅相对温度要高一些,如果上部温度高的话,可能会让芯片鼓包
另外,就是一个红胶与黑胶,如果芯片内部被灌了胶,那可更麻烦了
我上次修一台,红胶没有去好,整个板子给报废了,自己赔,花了千把块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赚点钱不容易。有次修个机器,无铅240度的温度主板竟然爆了,内部断了好多线,芯片还没事(神舟的机器)最后也赔了几百块。今后单子上写好不能保证100%成功的,不能保证恢复原样,让客户签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是240度上面打错了

网友:
问题是,你修机器,人家只认可你是否修好,如果没修好,坏了,肯定得让你原样还给他,你说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修好,人家就不会让你修了

网友:
我用的是全红外线的,温度真的不好掌握。哪位朋友有用过宁波海森的,请交流一下经验,QQ:502165720。

网友:
BGA技术真是博大精深啊!!!

网友:
嗯,是的
师傅们说的很对,有铅熔点183度,无铅熔点217度。至于上下温度大小的问题那就看实际情况来设置了,pcb板薄下部温度就低一些,厚的的话下部温度就高些。做bga没有死规矩。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
用个温度检测表放在芯片上就知道你用的设备该用什么温度了

网友:
风嘴放的高度不同用的温度也不同,关键要看到锡珠的实际温度,所以用温感头放在芯片的焊锡上。。。。。。。

网友: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大家还是用无铅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赞同你的看法

网友:
现在我都用无铅的了  家里还有十几灌无铅锡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