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修这破板鸭梨也是很大的

楼主(2010-12-31):
一同行送来某台品牌机电脑,说是在CMOS认不出光驱以及串口硬盘。

我接过一看,是精英代工的,板的型号写着945GCT-M,随便测了一下,可以进入CMOS,能看到并口的光驱,
可以在光驱启动。
然而,挂上串口硬盘,在显示品牌logo以后,按del键,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进入CMOS,且有时候进入CMOS可以看到串口硬盘
然而用分区工具就看不见了,进入PE也不见了。
有时候进入CMOS干脆硬盘也没认出来。
   就这样折腾了蛮久还是不行。

就把板拆下来,直接就焊南桥,焊完南桥,一样的故障,然后用个螺丝刀的手柄往南桥上压,开机顺利的进入串口
硬盘的系统。以为没焊好南桥,
  又上BGA土炮焊啊焊,这次为了焊好,在四个角都抖动两三下,然后又在桥上面轻敲几下。

  冷却试机,.....
  还是那样,压住南桥才行。
  我郁闷了,直接拆下来,在一块料板上拿下一个确定100%OK的南桥植球,准备焊上去的时候,
习惯性的用手去摸了一下主板上用吸锡线拖过的焊点。突然间手一收,你们知道的.......

这破冷天,一直都是很小心这个静电了,每次想要摸主板或者内存条的时候都会摸一下铁的东西,也经常被静电电得厉害。

而这次却忘记了,心想,你电我不要紧啊,千万别电坏了主板才好啊。...
  怀着忐忑的心情把南桥焊上去,而且在焊接的过程中用个强光电筒死盯着南桥溶锡的全过程,而且在容锡的温度上保持了足足有20
秒以上。
  心想这次肯定行了吧~~
  冷却后试机,直接崩溃,还一样的故障。

   在狂流了一斤汗以后,宣布这块板死刑。
   敢问各路高手,会是哪根线PCB板断线呢?
    有时候,修板碰到这样的故障鸭梨真的太大了。钱没赚到,而且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上去结果却大大的不好。

网友: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土炮,做南桥,特别是这个桥,球小,芯片个头大,重,芯片这个部分的温度会很高,而且还是无铅的吧,PCB会下沉变形,直接与桥接触不好。。。在有就是,按你 说的,估计一开始都不是桥的问题,只是旁边接口或者什么的松了而已。。。。再说了INTEL的南桥虚汗还是很少见的嘛,他哪来这么搞的温度,而且换是无铅的。。。。。。

网友:
好像见过,南桥底部PCB鼓包,无论怎么搞都是虚。。。。。

网友:
是温度高的时候鼓的很好,拆下后不明显,仔细看才能看到。。。

网友:
球不小,0.6,是同行拿过来的,至于接口的问题,他应该弄过。可以明显见到
每个串口都被插过的痕迹。
我也弄了一下午才拆下来的。

  英特尔我也知道虚焊不太可能,这点经验还是有的,但是用了无数方法以后都行的只能焊桥了。
  是无铅的,但是PCB没变形,我看了。
芯片个头不大,也不重。
换桥的时候植的有铅的,你说的是因为PCB变形导致的我觉得应该不是,
还是PCB断线了多点。  我想。
  要是变形的话再植一次?  我已经打算放弃了。

网友:
这种情况要忽悠客户换板。不然你亏死了

修板技术要。经营技术也要才行啊!!

网友:
这样看来像PCB问题,本人遇到过2次PCB问题,都是致铭的板。

网友:
PCB焊盘有问题。做南桥没有用的。这种问题的最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换个硬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