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5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12-31):
待机0.01

触发直接0.6  或者1.1  不掉电 不显示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有没有什么电压 换CPU 这些做过没

网友:
要把具体的检查情况说下

网友:
上两天我也修了一个M202 不进系统就死机 然后花屏 有时还灰屏不显 绕了个弯路 加焊北桥 集显的 机器正常了 结果第二天又那样了 结果在NEC大电容旁边加了2个330UF的电容 机器好了 知道是NEC电容通病 可是还是没先弄它。。。

网友:
看电流是不跑U,你测电压都出来没有,如果没出来,那就是短路

网友:
先测主板上的电感的电压,看有没出来电压的吗!

网友:
电压都要测的,哪路没出修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