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系统卡在进度条从哪分析

楼主(2010-12-31):
今天一客户叫我上门修电脑
症状是关机数小时后再开机  电脑卡屏在进系统的进度条 直接卡死  但是把电脑重起两次又能正常进系统
系统重装过 没解决 他是LENOVO 的台试电脑  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望 大家给个意见...
(我跟他说要不装个显卡驱动试下.. 要不重装个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进系统卡的话 多数是硬盘的问题(也许有坏道,也许分区表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卡进度条那..
他现在叫别人在弄
弄不好再找我...
去了先给他硬盘扫描下...

网友(点评):
晕啊,他再让别人修,就是不信任你,你还和他打交道呢啊?

网友:
内存原因也有可能

网友:
干脆把硬盘给他换了。

网友:
我碰到过内存不行的出现过这个现象。

网友:
硬盘、内存、显卡、CPU、主板按顺序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那电脑来了大干一场
他要是每次都卡那里还好
就是进了一次后  得等几个小时再进才会卡
打时间仗啊

网友(点评):
让你这么说,怎该与温度有关啊。CPU、显卡是重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知道..

症状应该说是冷机开机就卡死在进度条 重新启动又可以进去系统 正常使用

网友:
我这也有这么一块  不装驱动的情况下能起来  到了window界面  按上驱动 重启 就卡在那了 强关机 再开 到开机那 以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启动 启动了 驱动没了 重装 起不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内存条的问题,换了内存条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IDE的就换跟数据线看下...这么长时间才出现故障,难搞..

网友:
重启两次又可以的话,如果你排除的硬盘和内存的问题,那主板是必然的

网友:
80%是硬盘坏道造成的,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把显卡重新插了一下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硬盘坏道可能性大点,其次就是内存,下次先吹吹灰,擦一下内存和插拔一下硬盘数据线看看情况好没再说,不过得先谈好价。

网友:
先软后硬嘛

网友:
哎
业务没接下来...
等下次别的电脑有同样的问题就照着大家的意思去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首先代换硬盘,其次试试进安全模式会不会卡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会先试下的..
谢谢

网友:
先装个显卡驱动试试,不行装个系统,肯定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进度条死机的最好换CPU先.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了.现在是看到 在 进度条死机的第一想法....这CPU10有八九十AMD 的...先换CPu在 看

网友:
我这儿正好也碰见个这问题求解呢,关注下大家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那个也不知道 顾客解决没有..
顾客没上我这来修..

网友:
我这也是,有着问题,顶下,等高人解答

网友:
先MHDD扫下    然后全盘格

网友:
你说的这问题,内存,硬盘,主板都 有可能

网友:
电源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哦.希望LZ先排除一下其他配件的好坏.~~~

网友:
那种问提题可能是硬盘坏或硬盘中毒太深

网友:
我遇到一次最奇异的,每次在滚动条蓝屏死机,最后查明是笔记本电池坏了

网友:
这样说来,这种情况是一切皆有可能了?我碰到的大部分还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析
以后有这样的问题就按你们的分析

网友:
硬盘扫描、内存插拔换、外设拔掉!系统、主板南桥虚焊、..............

网友:
我前天才遇到这种情况。。。。。装个系统几个小时都不好,也不死机。。。从别的机器装好系统拿过来卡n久,还进不去系统。。后来我换了个cpu飞速的进去了。。。我认为是cpu坏了,后来把cpu换回去发现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我遇到这个情况,安全模式可以进去,主板诊断卡跑FF96,就是冷启动会发生卡在滚动条,NND

网友:
CPU电容爆浆,IDE数据线或者硬盘跳线问题均有这种可能

网友:
硬盘坏道,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你也可以先用PE进看会不会卡死的,如果PE也卡死,硬盘就排除在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反正她后来没拿电脑来了

网友:
我这这台是在COMS电池没有电后才发生的,奇怪了,NND

网友:
开机F8,上安全模式看下怎么样,如果能进去那应该就是驱动,或者什么软件引起的,如果也是卡的话,那要重点测下硬盘,可能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