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被静电损坏 怎么修理?

楼主(2010-12-31):
内存被静电损坏  怎么修理?
  用好的内存带 也开不了机
  刷SPD也没开机
      修内存是先测试什么
象静电这样  一般是坏哪里
     排阻还是颗粒

网友:
还是直接换吧!你又没有修内存的检测软件!

网友:
静电不会坏排阻的

网友:
请楼请说明 是什么样的内存  比如  一代  容量 512M  单面双面等,

网友:
你是如何判断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
静电坏,和一般坏,没什么分别吧

网友:
应该是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