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用电池掉电

楼主(2010-12-31):
客户送修的机子,用电源开不显示,热机几分钟后可以开机,单用电池开机掉电、无显示且光驱灯一直亮,不知道哪为大侠遇到过 ,望高手指点,小弟刚学本本维修,

网友:
因该是哪里虚焊了!取板下来预热试试!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到哪里啦,用电池开机掉电,觉得哪个电容失效啦

网友:
多谢两位,不显示的时候在0。98,而且用电池开的时候光驱等也是一直亮,我觉得有点像哪里短路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电路图也下了,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要怎么修   外接全下了式式  不开机的时候看看少了那个电压   CPU电容有问题也会这样  比如东芝的那个NEC电容通病呀

网友:
显卡吧 F41 是独立显卡版的 按照你所说的 你查下显卡上电容 1.8应该是有的  然后查 输出到屏线上接口那  就是那个口 应该没有电压  你查下 如果是这样就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预热就会好,有点像是电容漏电哦。
这个要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