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总是烧ISL6227 烧后无1.2 有VCCP 1.5机器有背光 无显示

楼主(2010-12-31):
三星R18 总是烧ISL6227 烧后无1.2 机器有背光 无显示 谁能分析下啊

网友:
一起换还不行。在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ISL6227和MOS管已经一起换过全新的了  装机进系统玩一会 关机再开机 又不行了 屏有背光  不显示  又烧了  谁有好办法啊  郁闷死了

网友:
你先量下,屏上的3.3V上来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背光都有了 3.3肯定有啊

网友:
额 这问题 是有点 古怪的  还没 遇到过

网友:
楼主问题找到没有      找到了 回复一下

网友:
还没有解决啊 没高手指点啊

网友:
这个东西要仔细查  应该有开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焊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以下请你参考:
1、ISL6227的供电有问题:测一下他的VCC  VDD电压都是多少。
2、ISL6227的REF脚的外围有没有短路的。
3、ISL6227的反馈回路上的电阻  电容。

网友:
你看看   28脚供电有没有问题。我昨天修个ASUS A8J 的,28脚借电的管工作不良。换个上去,用会就不行了,用风枪加热又可以了。过不久又不行了。

网友:
你得量ISL6227工作时关键引脚的电压 发上来 才能帮你

网友:
你看一下周边的电容,往往都是电容性能不良 导致 供电不稳才烧的

网友:
看看NB是不是有短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 这个板子修好后 客户回去用了半个月 现在又回来了 真不知道怎么搞的 换了ISL6227就好了 但不知道能用几天

网友:
那个升压二极管替换下试试。

网友:
  最好找一下图纸,好好看看,打一下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如果发现阻值偏低的情况也要好好查查周围的元件

网友:
查下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