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大家讨论有没有可行性

楼主(2010-12-31):
前些时候,逛赛格电子市场,看到有卖那种小机箱和小主板的,有的机箱可以小到只汽车的CD机那么大小,产生一个这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自己装一台电脑放在汽车CD机的位置,DIY的车载电脑,主机就放在CD机那里,然后再搞小的液晶显示器放在仪表台上,主板的声卡连汽车音响系统,再整个小巧的无线键盘鼠标。。。,这样,堵车的时候可以看个电影,上个网什么的,供电的问题来了,液晶显示器正好可以用汽车的12V供电,可是主板和硬盘呢,要多种电压的电源,不好办,有没有这种可能,改那种ATX的小电源,只改高压部份和主变压器,把原来的那种300V直流改成汽车电瓶的12V供电,把13007换成低电压,大电流的开关管,把主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改成粗铜线,匝数跟输出12V的匝数相同,从而使改装后的电源给主板和硬盘供电,有没有这可能,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办法可行。费用较高

网友:
不如用ASUS 12V的上网本。

网友:
可以的
费用也不是很高啊
现在有专用的车载电脑主板卖的
我以前装过几台的
供电都是12V的

网友:
多种电压造成改造时的麻烦,,,

网友:
你电平不行,小心打不了火

网友:
可以,搞台手机接上去就行了。
你也不想想硬盘再细的固态也要占位置呀,不然你想用TF卡或者CF啊?

网友:
完全可以,技术要求较高,功率也比较大,最少100W.简单方法加逆变12--220~。

网友:
可行是可行,但是现在笔记本才多少钱呀,有必要搞这么麻烦吗

网友:
我支持楼主的想法

网友:
是可以行的,可以到网上搜下相关的车载PC MOD

这前见过几种,是将主机放到后备箱的,一般是固定在顶上。然后在车内中间空调出风的稍下的位置(或者说是CD机的位置)搞个7寸的LCD。一般装的是车载系统,由于显示器是触摸的,所以不需要键盘、鼠标

网友:
装台电脑在车上打机。呵呵~~

现在智能手机都那么快了。有双核的了。还要上网本干吗呢?

网友:
这样搞还真不如楼上说的上网本呢

网友:
想法挺好,但是真不如弄台上网本,带着走

网友:
电源问题是有那个模块的。12V转ATX接口的模块,上面就是个DC-DC降压电路。主板可用ITX的。有人已经做过了, 那个模块的支持好像是在在100W以内。

网友:
重绕初级就可以

网友:
用ATX电源太麻烦了

用ITX电源,直接取12V电,电源模块加强些就好

网友:
长见识了,还真不知道有ITX电源这种东西,百度了一下,用那种DC-DC ITX那真是刚好合适啊,坛里高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