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 M170EG01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31):
  接手AU M170EG01白屏,测量 5V FUSE竟然有26欧,测量对地压降为272,没有明显短路。没有找到合适的FUSE,料板拆一个电感更换。上电,MAX1518旁边的一个小电容冒烟,马上断电。目测那个小电容已经烧得变黄,与MAX1518 PIN14相连。打开DATASHEET,PIN14只是MAX1518内部运放的供电输入,这个电容损坏直接更换就行了。找到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换上,接板上电,主板的LOGO出来了。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阻值下降

网友:
FUSE是5V还是5A? 很多笔记本料板上有很多

网友(点评):
他是说屏供电5V的FUSE,意思就是5V的保险,没说是5A,是你理解有误。

网友:
我 手里还有个和你一样的  AU 17寸  的白屏 还没修好

网友:
运气还算不错!只是主供电的电容漏电自身烧毁,这个电容起到一个浪涌吸收的作用。

网友:
电容短路的比较好修好的。

网友:
复杂,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