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zg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0-12-31):
每次加电。电流都可以跑到0.76.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都是一样。‘ 换CPU 一样 换显卡 也一样。就是显卡板没换过。现在有两片主板都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
不开机
cpu
显卡

网友:
五味
的帖子
CMOS放电试下,可能会好的!

网友:
就提供一个电流参数,没有其它的了吗?PG 复位信号 诊断卡是否走码?估计没人帮得了你哦!

网友:
我喜欢电压不喜欢电流。

网友:
先刷个BIOS. 你这个像是不读内存。

网友:
这问题大概就是没有开始跑马。
查下复位、时钟都有吗。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有点难搞啊.我也遇到过.有时钟.复位.就是不过内存呢.后来没有修了

网友:
可以 的 话 最后 用 示波器 打一下 波形!

网友:
内存检测不到,先刷BIOS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内存电压偏低吧!不知道你有没有测! 换内存供电管理,正常,(插电源内存无供电,开机1.8V) 现象是插电源,内存就有1.5V左右的电压,按开机内存电压0.76V左右。开机电流到0.78左右 不上显卡0.45左右,内存没过很明显的啊。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过不了内存 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