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达科技478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12-31):
接手一片478主板跑C0-A0 肉眼看有2个电容鼓包 换新后故障依旧,拔下CPU看是赛扬1.7呵呵都掉牙了,重新装还是不过内存 用手压南北桥 都不行,测内存供电一代内存是 2.55v正常,测试卡上的灯都显示正常,正在想估计是不好修了 一看COMS电池旁边的清除跳线居然插在了23针上拔下插在12上 开机跑码一直到7f
搞定,这片主板还是维修电脑的拿过来修的 没有想到 他们也没有看到嘿嘿

网友:
23脚短应该不上电
不过内存?指的是内存不叫么???话说都不上电了内存如何报警?

网友:
跳线23脚会上电?

网友:
23脚短应该不上电

网友:
有些板是可以上电的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跳线?

网友:
应该不是CMOS的跳线,可能是别的跳线吧~~

网友:
修主板要细心,楼主占了便宜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原来诊断卡卡C1,后来发现时CMOS跳线条到清除上了,跳回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理解基本对 但是 来的时候是跑C0-A0 把COMS跳线跳回1 2就正常跑马了

网友:
修好收钱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