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跳线的问题

楼主(2010-12-31):
问题如上,我想请教一下那音频跳线究竟是怎么搞的,我这附近没几个师傅知道那怎么跳,这之中包括做了几年的老师傅。据说跳不好,后果很严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之中有什么窍门!

网友:
看主板说明书    这个貌似没有一样

网友:
我真心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音频跳线怎么跳。一旦碰到不好说的客户,硬要都插上。那不就手足无措吗?

网友:
跳这玩意我是高手,联系我,

网友:
音频跳线?是指什么啊?

网友:
音频前置跳线?不会是这个东西吧?

网友:
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
跳有一个缺针脚的两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有点抽象,能具体出个例子不。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主板,什么面板线都可以请教吗。音频跳线有没有区别出其它跳线的地方,我意思是说例如有的跳线要注意+ -极,有的不可以把+ -极搞错,有的没多大的关系。因为音频跳线,据传说跳错了,后果很严重。为此,我也不太也敢去尝试

网友:
你是前后都要用最好搞个主板说明书..一般声音还是好跳 主要就是麦不好弄..
要是是后面的没声音只把后面的声音跳出来就很简单了

网友:
晕,就前置MIC和声音有多少根线啊?一看说明书一目了然

网友:
板子上没印的  在网上找说明书

跳线一个板子一个样! 新板子基本上都没有跳线了!

网友:
基地里有这个贴子的,自己去搜下一下,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话筒的就难跳一些,左右声道的就直接把两端连起来就有声音了

网友:
怎么确定第一个的起始位置就不用说了吧,接下来是这样,1,麦克输出,2,接地,3,麦克供电,4也是地线,可以不接,5和6,7和8有一针空,不管,9和10.其中5和6, 9和10跳左右声道。有些品牌机是少两针,那就是7和8没有,你挨着来就是了。联想的有几个多余的针,那个不好弄,前几天有个帖子专门说过这个。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
补充一下,改过几个联想的主板,一般主板前置口不用接麦克供电,但联想的前置口要接麦克供电,不然麦不好用!

网友:
看跳针的说明书,按字母去插上,品牌的要麻烦点,公板的几乎都一个模样,只不过有的缺1个针,有的缺两个针

网友:
那后面没声音相对而言还好搞点,就是前面的声音与麦,有些板子我是找了半天也没看出那些引脚在哪。有时我看后面有声音,就跟客户说,前面的东西是多余的,那个汗啊!

网友(点评):
后边没声就是跳5 6 9 10左右声道,剩余就一个麦克输出一个供电一个地线了,你晕啥,放心下手干吧

网友:
是这个吗?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