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12-31):
一台19吋的三星940NW显示器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且可控。
电源5v为5.6v,12v为15.6v。电源似乎是轻负载,特别是12v
的负载没有工作。经查点亮开关板的背光信号BION(或ON/OFF)
始终为零。因没有图纸,在驱动板上找不到这部
分的控制电路。驱动板上的大芯片型号是NT68653.谁有NT68653
引脚功能图或有这方面的图纸,请教帮助。

网友:
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还有查下取样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
电源似乎是轻负载,特别是12v的负载没有工作。
经查点亮开关板的背光信号BION(或ON/OFF)
始终为零。因没有图纸,在驱动板上找不到这部
分的控制电路。驱动板上的大芯片型号是NT68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