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插反内存烧毁

楼主(2010-12-31):
一个神人 拿了一块主板来修 说是自己插内存条 方向搞反了 就硬按进去了 开机就冒烟了现在点不亮了,测试内存供电没有,测量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管击穿,场效应管连着的324也一起看出有裂 都换新后还用他自带的内存还是跑c0,测内存供电已经有1.9v基本正常,用自己的内存测试跑码正常 ,内存也烧了 主板也烧了主板已经修好 但是内存条上所有的电容测量两端都短路 但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呵呵 内存版的版主贝贝也说二代内存烧那么厉害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所以就部搞了

网友:
这是什么板啊,以前也见过插反的。但只是烧内存。金手指都烧断了。但主板不会烧坏!

网友:
反插能插得下么?

网友:
二代的内存插反不像一代那样烧接地和供电的金手指。一代通常补完金手指就好了,可二代由于设计上与一代不同,插反会造成所有颗粒严重发热,烧掉后基本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