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家快帮我看下这个松下投影机开机保护问题吧

楼主(2010-12-31):
朋友拿台松下PT-U1X65机器开机点灯板滋滋响,灯泡闪,几秒就保护了,有时候滋滋响又可以亮起来,只要亮起来了就就不响了,一切都正常,问题应该在点灯板上,请高手朋友们帮我研究下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个人感觉是点灯板上的高呀包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滋滋响应该是打火接触不良,再不行就换灯泡

网友:
也许是电源有问题。测一下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
是不是那接触问题,仔细观察下!!!

网友:
灯板跟高压都有可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先代换

网友:
灯泡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