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2R8的黑色电感坏了,样子有点像CPU供电的电感。手头没有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2010-12-31):
今天收到一片板子SOYO 73V。 供电正常。可以跑码FBFE,不亮机。估计是集成显卡坏。换了独立显卡还是一样。难道是传说中 的北桥挂了吗?我用风枪搞了几分钟桥直冒烟。上电后还是一样的效果。
没办法重新查了一次。发现主板上有个2R8(看图)没见过这电感心血来潮打了下阻值40多不正常。不取电感的时候Q23就是和2R8一起的这个场管的D极和S极导通的,对地阻值也不正常。我取下来后电感后正常了。Q22的D极也有电压了。输出了一个1.8V给Q23.Q23的控制极也有电压。但是主板没有复位了不知道这东西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这东西坏了手上没有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请大家多多指教小弟谢谢大家。

网友:
不行就换呗!!还有啥说的!!不过那样学不到东西!!

网友:
楼主不懂电路,建议学习一下再修吧。

网友:
找个相同值的,或相近的,,

网友:
这个电感应该没坏,
你看看B点对地正常不?
这个拆了有电压了?
感觉上应该是后面电路有轻短了

网友:
再查查吧,这东西难得坏。

网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网友:
电感对地阻值40 多是正常的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下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测电感不是打对地阻值,是看他本身的阻值,1.8v显卡供电,没有肯定没显示

网友:
建议楼主把理论基础再好好学一下:一、你说的那个电感不是CPU供电电感;二、电感阻值是40左右是好的;三、如果像你所说的那种电感线圈也坏了,估计就没有维修的意义了,因为这种电感线圈不好找,另外如果这种电感也烧坏了估计连PCB也会烧断线!四、你用风枪对着北桥搞几分钟,好的桥也很容易被你搞坏了!

网友:
还是进修一下吧

网友:
我在显卡了拆了个2R2的装上去还是没有复位,装原来的那个也没有复位了。晕倒。看来我要上基地学习学习了

网友:
MCP73V的桥很多都是容易虚焊的  加焊也用不久 还是换了吧

网友:
楼主的风枪很给力啊。不过要小心哦。

网友:
电感坏,那你也就新年第一怪事
一般可能性很低
电感没事可以一个个试,是给哪个供电的?

网友:
这个是给桥供电的

网友:
没拆电感的时候场管Q23的D极和S极直接导通了,D极对地也不正常,拆掉后打值也正常了,但是板子不复位了,现在装上去也不复位了

网友:
那个东东对地40非常正常,电感烧一般PCB不保,再差短路,估计是轻微短路。另外吹桥可能造成了不可预知的故障

网友:
你的现在没复位,估计你把桥加焊坏了,再好的桥也经不住几分钟的冒烟呀,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今天换了一个2R2的电感上去,可以跑到C1C0了。看了一下他的内存插口的针有很多歪了。搞了三个多小时换了个内存接口上去可以亮机了。但是提示BIOS ROM读取错误,会不会是BIOS坏了呢奶奶的老子怎么那么背时点子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