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后如何刷写MCU程序

楼主(2010-12-31):
        联想L171的屏坏了,原屏型号为:京东方HT170E01-300 ,找了个好的屏,该屏型号:M170EG01,换上后右边一部分没有显示,如下图:

应该是程序不对,该机主板图片如下,MCU型号为myson MTV412GMV128,该机上有两个8脚存储芯片,一个靠近VGA接口的为24C04L1,另一个为24C02L1,

我用乐华的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点好的屏成功,当时用乐华的2033V驱动板刷写程序2013B_M170EG01_DO8L_SXGA_5V_A_060509_F847.bin  ,现在我想用DIP44转换座直接刷写MCU这个芯片,行不行?另外像我这种情况怎么才能全屏呢?请大家支招。

网友:
你这样代换是不行的,,,

网友:
通用板的程序怎可能用于品牌机程序呢?按自动调整键试下,或者按下复位键试下

网友:
应恢复一下哪个程序应该可以拉。

网友:
这点我一直不明白,MCU里面的程序是不是跟屏对应的?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呢,这个程序怎样才能找到?

网友:
不同厂家开发的驱动板程序不通用,要不然,论坛里那么多人找程序,你找到那厂家程序对应屏号可以用

网友:
大部分17标屏的都可以代用的,你这种机是刷不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不是,要找到这种驱动板对应的屏的型号才行?用通用板的对应的屏程序没有用是不是?

网友:
对,通用板对应的程序不能用于品牌机, 刷上去造成能不开机的

网友:
再换块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我还不懂怎么刷,进来了解一下

网友:
如果需要换上  通用驱动板  必须对照 屏的型号找 程序吗????

网友:
MTV412要一千多元通用编程器才可以刷, 这种板群康代工, 我有这板程序是HP的, 同联想不通用

网友:
谢谢,明白了一些,像我这种情况遇到的人应该好多,原来的屏坏了,重换一个屏,这种方案有详细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