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m屏暗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0-12-31):
那高压条很薄的

网友:
昏迷 先接个灯管看亮不亮撒

网友:
用通用的看看灯管好的坏的 然后再高压 再主板

网友:
量一下高压板的电压对不对啊

网友:
高压条 。 显卡都会影响屏暗。。仔细排查下

网友:
先测灯管 再 测高压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板是集成显卡的不是独立显卡的不会的一边去

网友:
先测一下,高压板,和灯管试试,显卡的可能还不大

网友:
如果屏是好的话~一般是显卡到屏借口的某个信号没有,可以量测接口的二极值试试~~不要那么快就判断是显卡,可能是某个电阻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