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通电掉电!求助!

楼主(2010-12-31):
现象:插上电源待机电流有0.03 5V 3.3V 1.8V 1.2V都是正常的。按下开关后电流马上从0.03掉到0.00V有时候电流从0.03变到0.06然后再变为0.00V,变为0.00以后5V 3.3V 1.8V 1.2V 均没有,但是3.3SW有而且-SHUTDOWN2这控制信号有3.3V但是-PWRSHUTDOWN却没有。而且VCC3M_ON也没有了。我把1631 南桥和TB62501和PMH4以及U23都已经更换,将U1和u4(MAX1989)都已更换了,我知道这是短路但是我已经想不到哪里会影响了,请各位帮帮小弟吧!

网友:
换下  3   5V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那就查PWRSHUTDOWN这个信号

网友:
看电路图  哪个信号没 有 就查哪个信号!

网友:
重点是这个PWRSHUTDOWN信号,估计板子还有短路

网友:
待机时就有1.8v,1.2v出来吗?

网友:
两个滤波电容已换,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待机时候怎么又A B路电压出来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查下B电压有短路吗,

网友:
是不是TB检测的几种电压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