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插上电源以后,就啪啪的响,诊断卡一亮一灭,一亮一灭

楼主(2010-12-31):
一块主板,插上电源以后,ATX电源就啪啪的响,诊断卡一亮一灭,一亮一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搞不明白。
注:还没开机,就插上ATX电源以后就那样。
有没遇到过的啊,是什么问题,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要不是I/O坏了,就是南北桥供电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有点发烫,好不好修呢?

网友:
电源啪啪响?电源是不是坏啦,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大电流才会那样吧  5A

网友:
主板没开机前插电只有+5VSB供电,确认电源正常后,再查主板中的+5VSB供电负载。

网友:
待机时南桥发烫,查下SB3。3V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主板喇叭发出的音吧,一开一关,测试卡的灯一闪一闪,是吗,我遇到过一块板子,换IO,没有用

网友:
进来看看怎么修

网友:
多数是南桥短路了 断开南桥供电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