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期待的HP500 LA-3316P不触发,南桥和EC都换过了,还是不触发!!!!!

楼主(2010-12-31):
接到一个HP的本本,型号是HP500主板版号是LA-3316P该本本之前被雷击了,后来修好了(不是我修的)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不开机了,拿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被别人二次维修过 了,PQ12被人拿掉了,PU8也被人拿掉了,于是我找到图纸知道PQ12是双N MOS管,
和PU8是MAX8743,我量了3valwp的电感,和5VALWP的电感,发现3VALWP的电感对地短路,最后确定是南桥的问题!南桥短路,后来更换了南桥发现EC也是短路的,U18   3VALWP转1.5VALWP也短路
,更换了EC和U18,装上PU4 MAX8734后待机电流0.03A,此时测量3VALWP和5VALWP均已经出来,开机按键上也有3V的电压,按下开机键去没有反应,

ON/OFF开关信号到EC的36pin,按下开机键36pin也有跳变,EC的供电也有,32.768KHz的晶振也起振,用示波器看到的正弦波,ECRST#也有高电平!

但是EC的22pin,PWRBTN_OUT#信号一直是3.3v高电平没有跳变,因为这个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怀疑是南桥没有做好,又换了片南桥
发现还是没有跳变,想到会是BIOS的问题,重刷了bios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于是就用示波器测量BIOS各个引脚
的波形,发现1、2没有波形,没有电压,26pin没有波形和电压,其他都有波形和电压,但都不是一样的,没有波形的脚都和EC相连,因为EC是刚换的,应该不是EC的问题,但是想到不会是哪里的问题了,故将次问题贴上来寻求大家帮助,希望帮忙解决!
请问下图标记的地方有10v以上的电压吗?有人说是5V左右的电压有人确实是16v的,更有人说是19V的电压,搞不懂了!

有帮助、提示或是建议的,我会及时回帖报告详细信息的!请参阅我回复的内容!谢谢!

网友:
PWRBTN_OUT#信号是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吧,  查查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问题  你用他原装适配器点点看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有,此本本的电源是18.5v的小头电源!

网友A:
这种情况碰到好几次了  ec始终不发pwrbtn给南桥 坐等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有的EC是带程序的,你换的时候是否有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碰到好几次了  ec始终不发pwrbtn给南桥 坐等高手给个思路

我也是看了“邱慎红”的“惠普 HP500 不触发,改查的都查了,就是不触发”帖子后发现问题和他的差不多!都是没有PWRBTN#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惠普500的电源适配器中间没有针

网友:
它的适配器头是这样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是EC条件没有到位。仔细查。
要不然你把PWR_BTN#强制拉低一下,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D:
如果外围电路正常的话 极有可能是EC本身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是EC条件没有到位。仔细查。
要不然你把PWR_BTN#强制拉低一下,看看能不能触发?

强制拉低了也不能触发!EC的条件?基本上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外围电路正常的话 极有可能是EC本身带程序

这个EC应该是不带程序的,因为换EC的时候原来EC上也没有贴纸或是色点!这个bios是挂在EC下的,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论坛中就没有人碰到HP500的这个故障?都没有修好的?

网友:
图中标记的地方有可能出现10v以上的电压吗?SW2就是开关脚,有人说是5V多的电压,有人说是19v的电压,搞不明白了!

网友E:
我在论坛好像看过时19v的,这过电压不正常好像要查一下510#这一路到充电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论坛好像看过时19v的,这过电压不正常好像要查一下510#这一路到充电的线路

51ON#这一路到充电的线路?????51ON#只有这几个了,没有到充电的线路啊!

                              开机按钮

难道从这里出来的?应该是这里出来的开机按钮19v的电压吧!

                         应该不是这里吧!

网友:
你刷过BIOS吗??有的bios待开机的

网友:
ec焊好没有啊

网友:
确定EC焊好后   就查一查保护隔离这一块吧,

网友:
EC焊好了,确定焊好了,BIOS我在描述故障的时候就说明了是刷过bios的,也换过bios芯片!

网友:
晕,我找不到原因

网友:
感觉还是EC的问题。EC ON有高电平吗?开关键的电压有3V\3.3V,还有的是适配器供电电压,这要看电路的时机。它仅仅是个开机监视电平而已。

网友:
查一下LID SW#这个信号是3.3V吗?

网友:
请问图中的VMB是什么?

网友:
SUSP#这个信号是谁给出的?我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SUSP#这个信号是谁给出的,没办法将图纸中所有含有SUSP#信号的地方贴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3*****

这个SUSP#信号是进入EC ENE KB901LQF21pin

这个SUSP#信号是控制Q8的导通,可是Q8就不存在

这个SUSP#信号是控制SUSP的点位的

这个SUSP#信号是1.5VSP开启信号

这个SUSP#信号1.05v_VCCP开启信号,

以上是所有图纸中SUSP#信号,可是始终找不到SUSP#信号的起源,请问何解????

网友:
不要排除小问题特别是小电阻之类的

网友:
查下南桥的的时钟,RTCRST    和EC的RSMRST

网友:
会不会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 PWRBTN_OUT# 这个信号要想正常  必须要EC和BIOS通讯正常,,,

网友:
曾经看到帖子说,EC和BIOS通信正常后才有跳变,先把他们的通信信号弄正常吧

网友:
EC和bios通讯非常好,bios每个pin脚都和EC连接的非常好!

网友:
susp#是EC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