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路由器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0-12-31):
本人不会设置  路由器。

网友:
纠结伦不会搞路由器? 那叫方文山搞
言归正传: 什么路由器 试下192.168.1.1 里面有设置的

网友:
如果是家庭用的,那只要设置用户名和密码就行,,,,

网友:
进入路由器的IP在路由器的底部有,进入后有设置向导,这是简单的,专业路由器就很复杂了

网友:
看路由器屁股后面的那个标贴 而且貌似路由器盒子里有个东西叫做说明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陪猪猪。说明白点啊

网友:
IE里面直接输入 然后设置 不是买路由器 有送说明书的吗?自己研究下吧  如果没有 你也可以上网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