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焊 cpu管子没电压?我无语

楼主(2010-12-31):
今天一块七彩虹c61板子 我让我郁闷半天  拿板子来 看下板子无硬伤  加电 测量 除cpu没电压 其他都正常 我就怀疑 电源管理的事
6566更换了 还没电压 我感觉没有其他得了 难道 这个6566 也是坏的 又换一个 那一瞬间电压有了 但还不工作 断电再加电 有没有了 这我才想起虚焊来 一压北桥 跑码了 我晕 这样也行

网友:
北桥要发送一个EN信号给6566,北桥如果空焊了,CPU肯定没电压。

网友:
如果是我 我就会想 同电瞬间有电 我就会认为是哪里短路导致!今天看到LZ的帖子又学到了一些!

网友:
检测不够细心啊,这种问题应该首先检查电源管理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好了:北桥供电正常后会发出信号到CPU电源管理芯片
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才会给场效应管G级电压!

网友:
  en信号不是南桥发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6566那个型号怎么 测 请教下

网友:
先查6566工作条件,都正常再换6566比较好。

网友:
NF的桥开焊会引起没V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个瞬间有电不是指断电保护,保护之后任何电都没了。这里只是没Cpu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6566的37脚有一个EN信号,大概3.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