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集显)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12-31):
送过来时客户说晚上用的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无法开机了。
插电流表可以跳变到0.72A 但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北桥是GL960   (集成)
各电压也正常,加焊北桥后还是一样的状况,
在线等高手的帮助

方案在:7楼

网友:
加焊北桥 吧------

网友:
加焊北桥  不行掷球 或跟换

网友:
既然都加焊了不行!就建议取下来看是否掉点重植株!

网友:
没过内存吧。量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仔细看吗??、人家加焊了!!  我认为是北桥或内存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恢复,问题已经解决了。
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唯一疏忽的是USB供电。。原来 是USB供电MOS管坏了,导致电流一直上不去。。换了供电MOS管就好了。这给我的教训就是 : 维修一定要仔细。。

网友:
呵呵  看来楼主  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是吧+5VS短路了吗,要是短路的话电流不会这样跳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跳三个来回,到了0.72时就卡住了。。还以为是北桥的问题。。。
就一个USB供电的MOS管惹的祸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  就算没USB供电也跟显示没关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