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706 开机后显示器黑屏 电源指示灯正常为绿色

楼主(2010-12-31):
今儿个一个老顾客拿来一台hp L1706的液晶显示器.通电一看点不亮心想一般就电容问题! 谁知道拆开一看没有爆电容,顺便用表笔量了量电压都没有!  高压!  低压!  都还有!   于是搞了搞电源换了一个光耦  咦 12V有了 我便擦上灯管,邪门了-------------一下一亮 灭了  电源部分由吱吱的声音!  一时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坏了!换了试下!

网友:
外接12v电源试下,看看电源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板部分 LZ测的哪里的电压  ? 指示灯正常亮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  测下pwm芯片的输入电压有没  基准电压有没 如果两组电压有的话  去保护试下``

网友:
是变压器响还是高压线圈响啊。

网友:
  已搞定!  高压板问题!   谢谢各位!  换了个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