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通用版如何改所需驱动的方法!

楼主(2010-12-31):
我是业余时间在学习液晶维修,也修过几台,大多是电容鼓包,或是灯管坏;前天遇到一个驱动板上面的芯片烧掉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想用通用版去改,可是不知道如何去改版?比如亮度调节,电压更改等等;希望大家能说出自己更改的方法,小弟万分感谢,最好是能有图文说明的,谢谢!

网友:
你上图上来再教吧……不过前提要懂得追线路

网友:
要说还真不好说!针对不同的通用板和电源板拉的线是不同的!发图给你看也没用!

网友:
以通用板为准 ,它需要什么电压当然就要提供什么电压了,,,

网友:
不简单,自学了几天就学会了修灯管坏了.改通用板.上面标有几伏电压.的.不过改按键比较麻烦.

网友:
按键麻烦吗,我不觉得。其实改按键式是很简单的。

网友:
按键有易改,也在难改的 (如三星740 940) 超薄弹片按纽4线

网友:
奇才嘛。。。驱动板5V GND  开关。找好接上

网友:
改驱动板 需要 电压线 地线 和控制线,那个亮度调节的 可以不接   改按键板那就需要点对点的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