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取桥时是不是温度高了容易掉点啊?

楼主(2010-12-31):
我试了好多次,特别是打红胶的那些桥,去的时候本来有胶就不好去,要是温度高了,掉点概率很大

网友:
温度高还有个。PCB容易起泡。

网友:
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当桥旁边的小东西能动了,桥就可以取了!

网友:
时间要掌握好,做bga的时候达到一定的时候轻轻的碰一下芯片,如发现可以弹回来,就可以取下来,100%不会掉点,焊上去的时候也是一样,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轻轻碰一下,能弹回来就完成了

网友(点评):
打了胶了的桥,你轻轻碰它,永远都不会动

网友:
取下的时候 轻推一下 能动 基本就可以拿了  掉点的几率 非常小的

网友:
烙铁温度过高。。在植球时不移动。。芯片焊盘也非常容易掉点的。。。

网友(点评):
植球用烙铁做什么?

网友(点评):
掷球用烙铁托平啊 !要不怎么放置锡球

网友:
做多了就好了,眼睛就可以清楚的看到靠外面的锡球的融化过程。

网友:
温度过高不会掉点,掉点的原因是锡没有完全融化,或者还有胶粘连的地方,还有就是要加好的进口的焊锡膏,很容易取下。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

网友:
做的多了就好了

网友:
觉得一般 230度可以了 下部一般200 持续15秒就可以了 但是BGA这东西 曲线设定好了就OK

网友:
风枪把红白色胶用镊子取下  然后加旱油 上BGA 当温度达到时不要急于取下 先推动 再取下

网友:
红胶还好点,黑胶才牛

网友:
点评thcloud  掷球用烙铁托平啊 !要不怎么放置锡球
红门英雄  植球用烙铁做什么?

汗~!看清回复。。谢谢。。。。。
红门兄够狠。。。植球不用烙铁。。。。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不一定是温度问题的   经验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俗话说“红胶不算胶”,可以忽略红胶的存在,看附近是小元件化了以后,就可以拔桥了。一般来说,温度不够高,会导致锡球没有完全融化,这时候拔桥的话就会掉点,温度过高的话,不会掉点,但像intel北桥那样封装的桥容易起泡,起泡的桥基本上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