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0-12-31):
今天接客户一台式机
故障:客户描述经常开机蓝屏。
打开机箱看是华硕P4P800-X的板子,目视看见有几个电容鼓包了,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不好,是820UF/6.3V的电容,这电容用完了,客户说最好今天维修好,这么急我到哪里去找这820UF/6.3V的电容呀,心想这几个电容的位置应该可以用1000UF/6.3的代用吧,各位帮看看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可以,但是你要注意极性,华硕的主板,更换电容要注意这个。电容的代换,只要耐压比你原来的要高,容量大一些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华硕的板子电解电容在板子上的极性很特别。

网友:
楼上老兄说的很对!华硕就是需要注意正极哈负级!还有华擎的也是!我上次没注意就换错了!幸好我徒弟看见了!我就说这是专门来考你们仔细不仔细的!(要不脸就丢大了)呵呵!

网友(点评):
其实你徒弟已经看出来了,没说而已,你这脸是丢到家了 犯错误不说还赖帐

网友:
可以 代换的

网友:
这样没问题的,赶紧换了收钱去吧。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我们这边很多说华硕的主板一般修不好。。原来是技术不过关啊。。。

网友:
可以替换,我经常拿1000UF的替换

网友:
完全可代换,我经常就是这样代换的

网友:
比原来大的可以,小了的有些就不行..

网友:
可以替代,我也是这样换。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大一点没所谓,不过还是最好原值代换,因为厂家一般都经过计算的,大了有点电流变大不是好事

网友:
换是能换吧,我一般把1000的用1500换的,不过华硕的确实很搞怪,和别的主板电容极性都是相反的,换电容也听过爆竹声,呵呵,幸好没伤人。我现在换完电容再开机,都离的远些吧。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代换的,要注意华硕和华擎板子上安装电容的极性,另外,电容的代换原则:耐压值和容量都要等于或略大于原来的。

网友:
当然可以啊,实在没货1000代3300也可以,多装两个啊

网友:
华硕主板电容极性标注和别的板子相反

网友:
可以用1000UF 6.3的

网友:
遇到华硕的板,我第一注意的就是电容的极性,不敢忘啊。

网友:
当然可以.换电容只要容量大于或等于原来的容量就OK,当然有一样的就换一样的更好.不止华硕的极性相反外,华擎的也是,楼主该注意!

网友:
赶紧换吧 收钱

网友:
6.3V/1000UF的电容我是一大袋的买的,一袋是1500只吧。

网友:
可以 放心替换

网友:
可以代换,要记住电子元器件代换就好了

网友:
可以的   只要极性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首先回答下,可以,问句楼主不是做维修的,我们的价格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回复而丢掉的

网友:
楼主是新手啊,和我差不多啊,这里好多前辈。学习了

网友:
可以替代电容的代换原则:耐压值和容量都要等于或略大于原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脸都丢你姥姥家去了,呵呵
我也经常用这招^v^

网友:
用16v1000的吧!可以带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还好意思说我!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般二线和杂牌的用料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找配件基本上是好找的...华硕V星技嘉好搞特殊,但是还是一样坏...华硕V星intel原装的板子保护电路比较多,有点小毛病被检查出来了就罢工。(例如华硕的一个usb不正常的话,就会开机的时候弹出usb错误,不解除就会15秒自动关机、intel的板子有时候碰到没有经过能源之星检测的附件不给使用。)有钱选高端的话就选华硕,一般般用途的话推荐二线,但是不推荐杂牌。。。华硕的低端产品比二线的还垃圾。。。。

网友:
可以换,但要注意电容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