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花屏

楼主(2010-12-31):
HP 520笔记本
每次进系统,任务栏这一行有花屏,过10几秒就消失了,有时候花屏跑到上面去了。
准备截屏让大家看看,截下来的图片又没花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显卡啊???

网友(点评):
集成显卡

网友:
多半是显卡有点虚焊!直接加焊在测试!

网友(点评):
集成显卡,直接干桥俺不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正常吗??

网友(点评):
还没外接~~

网友:
截下来又没花,是屏坏了

网友:
试 下外接  要是 外接 好的  那就有可能是 屏线 或屏坏了

网友:
外接花不花     不是屏就是显卡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建议换个内存试一试

网友:
哥们 这是屏坏了   我估计屏的牌子是LP的这屏有缺陷的

网友:
楼主: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屏坏了,这款机器容易坏屏,换一个屏就好了

网友:
跑一次3D01试试看先,HP520这批机器的屏垃圾得要死!我修过一台雷打的机器刚亮机的时候也出现你这样的情况,询问客户得知道本来就是在下面有白条看不到,客户就把任务栏放到屏幕的顶端!

网友:
外接,或换块屏看看,不行加焊显卡

网友:
个 人感觉屏线和显卡有问题
可大家都说是屏坏,下次遇见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KO的女生厚厚也

网友:
可能是屏。

网友:
闪屏门 啊。。

网友:
LG有故障的屏都是那样的现象,换屏就会好的。。。

网友:
屏的问题多点

网友:
是不 是屏线断了啊

网友:
这机子屏易出问题的,特别是灯管,

网友:
外接不花不一定就能说明显卡没问题的

网友:
先换显示屏测试
LG 屏容易坏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