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3A760G主板 求助

楼主(2010-12-31):
大家好,有几块联想 M3A760G主板。AM3的,  DDR3的内存, IO 8720F。
1.插上ATX电源,未去触发,诊断卡灯就微亮,CPU风扇就很慢的转。触发后不跑马。紫5V和红5V对地阻值偏低,才80多。换过IO了!
2.还有块不触发,拔掉4P头也一样,摸IO非常的烫,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强制加点也不跑码!
测没有鼓包的电容和短路的场管,请修过的朋友指点下,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也帮忙传下吧

网友:
新板可能很少人有图纸吧!你的IO是不是上反了(一般IO烫就是IO芯片内部短路!所以才会发烫,但是上反了的IO也会发烫,所以怀疑是不是上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没有上反,对照好板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那么以前的IO也很烫了?找看看IO的图纸吧!看看IO 的引角定义是不是有问题!如:VCC 这些。

网友:
测试一下 IO 周围 电路 看有短的没有

网友:
发烫一般有短路引起比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