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电源的怪现象

楼主(2010-12-31):
一个航嘉电源,紫色待机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有吱吱声。测量初级各元件正常,测量电源管理芯片各脚电压正常,对管是好的。测量黄线、红线、淡黄线及其他各线电压都只有正常值的三分之一,其中黄线对地电阻1500欧,其他电阻值正常。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13、14、15脚时吱吱声消失。强行开机,测电源管理芯片的的4脚为低电平;待机时测量8.、11脚电压为2.3、2.4伏;强行启动测8、11脚为1.54和1.57伏。换电源管理芯片后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
高压侧大电容测了吗?

网友:
电容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的新大电容

网友:
应该不是大电容的问题,才换的新的。

网友:
大侠门,求助啊,没有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电容  16v1000uf之类的

网友:
次级的电容??

网友:
高手在全部都出去庆祝元旦了吗??10V。2200UF,16V,220UF的电容都换完了,强制开机吱吱响,各电压都只有原来的1/3。知道的响应个??

网友:
查12V那组的电路啊,查7500B一脚到地的电阻有没有变值,查主变压器初级有没有匝间短路

网友:
电脑电容问题最多

网友:
一般吱吱响时电容吧,或者变压器坏了///?~

网友:
主开关管B极小电解换没?

网友:
我也见过一次,好像是大电感故障

网友:
300V电容,均压电阻还有可能是变压器过载

网友:
7500的8、11脚的电压必须平衡,你要查一下两个脚的驱动三极管和分压电阻。

网友:
朋友~~如果按照高手们的方法都不解决吱吱响问题的话 可以参考下下 我的帖子 电源久不修了,没有感觉了 希望我以前的老帖子能帮助你

网友:
能不能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