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硬盘DMA传输模式为0是不是主板问题

楼主(2010-12-31):
一块杂牌845主板,CPU P4 2.8G,独立显卡,在设备管理看到DMA模式已打开为0,但是接光驱正常DMA模式2,硬盘和数据线都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在BIOS看了设置DMA都打开了,用软件HDTune在信息那一栏,目前:正常应该是UDMA模式5,但是现在是空的没有数字,是不是主板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肯定是主板问题了,我也碰到过,也是山寨845, 直接不修。山寨的东东出生就体质差,用了几年够本该扔就扔了

网友:
杂牌主板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