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NX5330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但屏不亮。外接显示器亮,还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0-12-31):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但屏不亮。外接显示器亮,还可以进系统。。。。用稳压电源开机三四秒就掉电。。。是哪里坏了?查哪里?

网友:
你先查下显卡吧 应该接口那没有电压输出的 做个显卡

网友:
稳压电源 你是不是 电流被你调小了 啊   还有 这个机器是不是大头的  如果是那就要飞线或者 用哪种特殊的电源线 用转接头 不可以 还有你外接 可以显示 你测试过屏幕接口供电控制 都出来了没  不过显卡可能性很大  修东西吗 先查 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