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怪事!!

楼主(2010-12-31):
前天接修一DELL 1310 的机器,开机能启动黑屏,排除了屏,屏线,高压板,最后确定是显卡问题,,最后给显卡加焊了一下,G86-630-A2  通病型的,机器开机能正常显示,进系统了。进桌面后,,屏上的色彩有点偏蓝,,屏上方一公分的地方有一条横的花屏带,,打开WORD 时,,白色的底框,,全变成蓝色的了。客户说他没坏前一个月就是这个样子了, 用了一个月后,机器彻底点不亮了。后来发来一个全新的630 芯片,更换后,故障依旧。加焊和换芯片,故障一样,,关键是没修之前就是这样,,所以排除BGA 出问题的可能,接外接显示屏,色彩完全正常,   在DOS ,,细看能看到白字都带点蓝色的杂线,所以排除显卡驱动。。。。。以前没遇过的,,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种问题你要先排除屏 本身。

网友:
恩    检测下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问题有会造成这样花屏 的

网友:
最有可能是屏线.不信你试下.

网友:
如果你确定屏是OK的。那你可以加焊显存了。还不行就换掉全部的显存。很便宜的

网友:
最好换个屏排除一下

网友:
谢谢,排除屏了,,已换过屏了

网友:
换过屏一样的,,屏线,是那咱一根一根线,不易坏的那种,,在点亮,左右摆动屏线,按。缩屏线,没什么变化

网友:
把所有显存都换了试一下啊

网友:
不行的话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的话应该可以排除显存的问题。别的就是屏线,屏线接口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