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安全芯片在哪里?

楼主(2010-12-31):
嘟,嘟,嘟,嘟 四短声,不显,电流跑0.65  换过内存无效。有时候又显,显的时候一切正常。求助!

=========================================
下面的朋友说是安全芯片问题,但我找不到安全芯片,有个芯片是AT97SC3203  这个是不是密码芯片?

网友(点评):
那个不是,看图纸是AT8356908

网友:
四声响是报安全芯片,拆了看看PC卡下面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估计是安全芯片

网友:
是安全芯片,先换了再说

网友:
IBM的机子有没有掉电啊?掉电的话就是CPU供电芯片和从芯片坏了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台,是安全芯片问题。

网友:
这板找不到安全芯片,是不是没安全芯片啊?

网友:
上面的朋友说是安全芯片问题,但我找不到安全芯片,有个芯片是AT97SC3203  这个是不是密码芯片?

网友(点评):
这里有图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1181-1-1.html

网友:
找到图了

网友:
请问一下这安全芯片的型号是多少呢?

网友:
换过安全芯片还是不行,安全芯片型号是8356908

网友:
内存槽附近吧

网友:
联想芯片下面那个芯片就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