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板关机后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0-12-31):
盈通945板关机后又自动开机,有时候又正常

网友:
不晓得,没思路,围观中。。。。

网友:
先换电源,不行再跑一下与绿线相关的元件,看一下是什么元件把绿线强制拉低。

网友:
先换个IO吧。

网友:
这个不 好说

可以先换个电源试下吧..

网友:
管完机之后查下出发排阵  和ATX电源14PIN是不是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