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光盘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还是我自身问题

楼主(2010-12-31):
翔升x300超频版   花屏  打算用r3来检测一下  用的是基地的那个维修光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231-1-1.html
把u盘量产了 装上的这个维修光盘镜像     测试时候选择的a卡测试程序里面r3   1.07板 就这一个版本光盘里 在就是r3以上的了      进去以后提示按1   按1后  进入的是e盘的r3memid文件夹  我输入R3MEMID -NOCFG  -log 然后提示
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his program requires an ATI Radeon based video adapter.
Press "1" key to continue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从提示看,你没有插A卡,或者你的卡A卡程序检察不到了。既然你插了A卡,那就是没有检察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老大   能不能讲明白些  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