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掉电

楼主(2010-12-31):
上网,如看网络电视,玩游戏或听歌就自动关机,开机一直在那里放着或是放DVD也不会关机,芯片组是SIS 的集成显卡,散热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试看。

网友:
换个  系统    还不好的话   看 cpu 的 供电  滤波电容

网友:
我刚接到一台故障一样的,重装了系统放在那里没点事,如果上网就会死机或是断电,可以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头疼  等答案  北桥加焊下

网友:
这个机子一个是桥不好,故障也很多,要不弄弄CPU那块,加两棵电容拭

网友:
不防换个散热器试试看,不行热下北桥!

网友:
刚刚修一个 R511 这破板子,在别人家修过拿来的 开机就短路 待机正常 一测 1.05vccp 和1.5VDDM 都短路了 ,南北桥都挂了

网友:
先软后硬,换系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