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刷BIOS完美教程

楼主(2010-12-31):
 很多朋友关心怎么刷显卡bios、ati显卡刷bios与NVIDIA显卡刷bios有什么区别,本文就如何刷显卡bios总结了一个教程,希望对想升级显卡bios但不知道如何刷新显卡bios的朋友有所帮助。
  刷新前的准备工作

  在开始刷新显卡BIOS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1.确定显卡的型号

  目前市场上显卡品牌林立,型号众多。不同品牌的显卡BIOS是不一样的,一般都不能通用。而同一个品牌的显卡,如果采用不同的显示芯片(GPU),BIOS也不一样。即使采用同样显示芯片的产品,如果搭配了不同规格的显存,其BIOS也不相同。因此,在刷新显卡BIOS时,必须“对号入座”。如果刷入了不恰当的BIOS文件,轻则会使显卡工作不正常,重则导致显卡报废。

  要确定当前显卡的具体型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显卡附带的包装盒、说明书,另外,显卡的PCB板上一般会有一张型号贴纸,通过它也能知道显卡的品牌及型号。

  2.确定当前显卡的BIOS版本

  如何知道厂商推出的BIOS比当前的BIOS版本要新呢?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查看显卡的驱动程序?戳私獾鼻跋钥ǖ腂IOS版本信息。此外,通过EVEREST这个软件也可以了解显卡BIOS的详细信息。

  3.下载新版BIOS文件

  在厂商的网站上找到新版本的BIOS文件,将它下载到硬盘。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提供的下载文件一般都是压缩文件,需要用WinRAR之类的解压缩软件解压缩,注意看解压后的文件,后缀名为。exe的文件是刷新工具(NVIDIA的专用刷新程序为nvFlash.exe,ATi的专用刷新程序为Flashrom.exe。),而诸如“XXXXX.rom”、“XXXXX.bin”之类的文件,则是新的BIOS文件。

  4.制作DOS启动盘,准备刷新文件

  由于BIOS刷新工作在纯DOS状态下运行更可靠,所以需要制作一张DOS启动盘,通过该启动盘可以引导系统进入纯DOS环境。制作好DOS启动盘后,还要将下载的BIOS刷新程序和升级文件复制到硬盘的同一目录下。比如,在C盘新建一个名为“BIOS”的文件夹,将下载得到的这些文件全部拷贝到该文件夹中。如果发现厂商提供的下载文件中没有附带刷新工具,则还必须到诸如“驱动之家”等网站下载显卡的专用刷新工具。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显卡BIOS升级的实战阶段了。

  如何刷新NVIDIA显卡BIOS

  1.确认ROM芯片是否支持刷新

  通过启动盘进入到纯DOS环境下,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nvflash -c”,测试显卡BIOS所使用的ROM类型。如果刷新程序支持显卡的ROM芯片,则会列出该芯片的详细信息(如图1),反之则出现错误提示。

  小提示: nvflash和各种命令参数配合使用时,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f :将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写入显卡的ROM芯片中,然后进行校验

  -b :从显卡的ROM芯片中读取BIOS,并以“filename”的名字保存

  -k :从显卡的ROM芯片中读取BIOS,并与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比较

  -c:检测显卡ROM芯片是否支持刷新

  -h:BIOS升级完成后重启机器

  -?:获取刷新程序的详细说明,包括命令行参数、支持的ROM芯片等

  2.备份当前BIOS

  备份BIOS的参数是“b”,其命令格式是“nvflash -b ”,即备份显卡BIOS,并存为“filename”文件。此外,备份BIOS的工作还可以事先在Windows下完成,即通过NVIDIA BIOS Editor这个软件进行备份。

  3.刷新BIOS过程

  完成备份工作以后,再输入“nvflash -f ”即可将新的BIOS写到ROM芯片中。刷新过程中,屏幕会有所抖动,并变黑,持续时间在10秒左右。如果再次回到DOS界面,那么刷新成功了(如图2)。

  要特别注意的是,刷新过程中千万不能断电或者中断,以免刷新失败。

  如何刷新ATi显卡BIOS

  1.ATi显卡BIOS常规刷新方法

  (1)先备份当前显卡的BIOS。启动机器进入纯DOS环境,并进入C盘下的BIOS文件夹。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Flashrom.exe -s 0 backup.rom”,按Enter键之后,便可将当前显卡的BIOS信息备份到BIOS文件夹中,并命名为“backup.rom”。

  注意,在输入上述命令时,“Flashrom.exe”与“-s”之间有一个空格;“-s”与“0”之间也有一空格,此处的0为数字0而是字母O,它表示系统中显卡的编号,即指AGP显卡;0与Backup.rom之间也有一空格。

  (2)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Flashrom -p 0 newbios.rom”(“newbios.rom”为升级的BIOS文件名),按Enter键之后,程序便会将新BIOS写入当前显卡的BIOS芯片之中。等待数秒之后,如果发现没有出现错误信息则可以重新启动电脑了(如图3)。

  小提示:Flashrom和各种命令参数配合使用时,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p :向显卡ROM芯片中写入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而num表示系统中其中一个显卡的编号

  -s :对系统中第块显卡ROM芯片中的BIOS文件进行备份,并命名为“filename”

  -i:显示ATi显卡的参数信息

  2.根据实际情况加入刷新命令参数

  (1)通过“-f”参数进行强制刷新

  Flashrom在刷新显卡BIOS时会检查新BIOS的SSID(BIOS及设备ID),如果发现新BIOS的ID与显卡本身的ID不符,则会拒绝刷新并给出警告信息——提示如果要强制刷新,则需要加入“-f”参数(如图4)。

  如果确认新BIOS文件支持当前的显卡,则可以在刷新时输入“Flashrom -p -f 0 newbios.rom”,然后按Enter键执行。注意“-f”与“-p”、“0”之间都有一个空格。

  (2)加入“-atmel”或“-sst”参数

  对于一些采用mBGA封装显存的显卡,如果加了“-f”参数还是无法刷新,那就要注意:如果显卡的BIOS芯片是ATM公司的,则要在命令中加上“-atmel”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atmel 0 newbios.rom”;如果是SST公司的就加上“ -sst”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sst 0 newbios.rom” 或“Flashrom -p 0 newbios.rom -f -sst”。

  BIOS刷新失败了怎么办

  刷新后如果出现花屏或不稳定现象,这时就要把备份好的BIOS文件重新刷回到显卡中,具体刷新的方法跟刷新新版BIOS的方法一样,只不过要将命令行中的“newbios.rom”改为“backup.rom”。接下来着重介绍刷新后出现黑屏的补救措施。

  方法

  首先将AGP显卡拔下来,插上PCI显卡后开机,进入主板BIOS设置程序,选“Intergrated Peripherals”选项,将“Init Display First”项的值改为“PCI Slot”。然后保存设置并关机。

  接下来将AGP卡重新插上,但仍让显示器连接在PCI显卡上,然后重新开机。最后按照前面的刷新方法,将正确的BIOS文件刷回去即可。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输入刷新命令时要明确AGP显卡的编号(0表示AGP接口)。

  方法2

  如果没有PCI显卡,也可以“摸黑”操作,即进行“盲刷”操作。首先另找一台机器,并在DOS启动软盘上建立一个自动批处理文件(AUTOEXEC.BAT),在该文本文件中写入以下命令行:“nvflash ”(NVIDIA显卡使用,命令中的为备份的BIOS文件名)或“Flashrom -p 0 Backup.rom”(ATi显卡使用)。

  批处理文件编辑完成后,用该软盘重启需要修复显卡BIOS的电脑,读盘结束后等十几秒钟,最后重新启动机器,即可恢复正常。

  温馨提示:刷新Bios有一定的风险,刷新Bios前,请备份好原版显示卡Bios,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