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S花屏

楼主(2010-12-31):
刚开始客户拿过来说是电脑老是重启,我打开试啦一下,一看在进windowsxp 的时候 重启 ,我想肯定是系统故障,我就重新做啦个系统不再重启,以为好啦就让客户拿走,笔记本我是新手刚开始学吧,第二天客户又过来啦,这一次他说是花屏,我就打开看啦一下,的确是花屏,我就把内存换啦个还是花屏,不过有时候又正常 ,我就让他它进系统,到系统那蓝屏重启 ,我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的花屏一般是那儿的毛病,请大家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
应当是显卡或桥

网友:
进系统蓝屏 是不是CMOS里面 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很明显啊  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是独立的一块卡吗,还是在板上集成着的,这个型号的笔记本应该是 独立显卡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板子有点薄,不要做显卡,做不好。是635的显卡。

网友:
LZ把显卡做了吧  我觉得是显卡问题   个人意见。

网友:
是什么状态的花屏。这种状态,显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是什么显卡,花屏的现象是什么样的?要不你换个CPU试试,CPU也会导致花屏哦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