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在电源这个位置怎么理解

楼主(2010-12-31):
电阻在220V输入端L和N中间起什么做用,这样不会断路吗?
那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
减轻电源对电网的干扰

网友:
是不是滤波做用,我们平时不是用来限流的吗?从一边流向一边,,如果是火线跟零线连在一起不是短路吗?还是没有搞懂。是不是分电阻的

网友:
LZ 您确定那是电阻么?? 不是电容??去除交流电中的直流

网友:
楼主确定是电阻而不是电容?

网友:
希望lz能把图挂上,让我们看看,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把电源发张上来看看吧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能否详细点

网友:
........别是看错了吧...是不是那种圆的两腿货啊,绿的或者黑的??

网友:
是不是mos管或者二极管啊?

网友:
电源输入处的电阻是平衡电阻,还有消除电源中的干扰

网友:
对啊,楼主有没弄错啊,最好把图发上来

网友:
是给那些高频滤波电容放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