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减低电源风扇转速不可取

楼主(2010-12-31):
自己用的电源是8厘米那种,12v供电转速很高,噪音很大,特别是在夜深的时候更加觉得烦人。就思索有没有减低风扇转速的又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呢?搜索网上,找到了一种方法-----风扇的正极接+12v,负极接在+3.3v,这样就产生了压差,风扇就运行在9v左右。一实验,果真如此风扇噪音减少了不少,心里很欣喜。但不放心,就接上一个坏硬盘和一个光驱,放上碟片读碟。考考改造后电源的负载能力。没想到这一检查就发现了严重问题------光驱和硬盘旋转起来后,+3.3v电压迅速上升,升到了4.43v!+12v和+5v倒还正常。妈呀,这还了得啊。真的一上机,主板不给烧了啊!赶紧改回来。一切正常了。网上那些改法真的会害死人!千万不要乱相信了。教训啊。

网友:
真有此事呀,看着挺吓人的。幸好楼主接的是坏的硬盘和光驱。。。

网友:
那是因为3.3没回路造成的,接上主板绝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在12V串2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A:
有稳压控制电路,3.3V会变为4.43V  很难想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5V就好              .

网友:
没必要动线路,加点阻力油就行了。

网友(点评):
跟加润滑油一样的位置,只是作用相反

网友(点评):
工业黄油如果不用机油稀释的话可以起到阻力油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稳压控制电路,3.3V会变为4.43V  很难想象,,

只接个硬盘个光驱,并且光驱读碟,消耗大电流的时候就会如此。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 风扇正 接红线  风扇负接黑线呢?何必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我们这些技术差的只能换风扇。

网友:
搞个温控风扇不就啥事没有了

网友:
想别的办法了加润滑油,12V的风扇你降压了肯定会造成风扇风力不够,不可取~

网友:
4楼说得对。3.3V没有加负载所致。你并一只10-20欧电阻作负载试试就知道了。不并电阻装上机有了负载也会正常。
风扇的正极接+12v,负极接在+3.3v;正极接+12v,负极接在+5v,我都试过。电源输出设计有负载电阻的都不存在这问题。

网友:
换个好的风扇最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