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CRT怪问题

楼主(2011-01-01):
一台联想15寸普平显示器,通电后白屏,接信号可以显示,但几分钟后电源开始闪断,像是保护一样。有继电器不断吸合与断开的声音,同时面板上所有的指示灯跟着吸合声闪烁。屏幕亮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有正常的图像在显示

怀疑电容不良,更换150U/450V电容,奇怪的现象就在这时顾,换其它一个同规格的电容,上去就烧保险,根本无法开始,而换本来这个,就恢复到上文所说现象~~ 求解!

网友:
没有量过电压吗?

网友:
呵呵,这样的机器还修啊。。。。。我从来都不修这个的 ,有的话也是给修电视的拆显现管来装小彩电卖的,,,,他们收15寸的好像是55左右。。。。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消磁电阻下掉,查一下整流管,不上开关管,测试300V是否正常。
感觉你换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的电压有量过,320V

网友:
换新电容就烧保险,那这电容有问题,,或是极性反了,,

网友:
把输出都断开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