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老闪

楼主(2011-01-01):
一台显示器开机可以显示,大约一分钟开始频闪过后没有图像,等下又开始。

网友:
你这样说我立马想到的是电源部分电容鼓包了。。。

网友:
检查一下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
电容没事,是杂牌机。

网友:
电容出问题是一定的,看看同一线路中还有没二极管和复合管击穿短路,高压保护,或者光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电容。.....

网友:
信息不足够,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这个范围太广了。